楼主(2012-03-05):
欧姆龙CPM2A程序上载大部分显NOP,只有小量是正常程序,请教高手如何能上载全部程序

网友A:
少量的正常程序能满足使用要求吗?
正常情况下,只要上载都是全部上载了

网友B:
NOP是空的;读到END就行了;

网友C:
呵呵。那是程序使用部分加密了!

楼主:
少量不能满足使用要求,整个程序没有END,上传没FUN49密码,但是后段程序就是看不见,上传到PC后就显示NOP共4096步,其中只有十来步可见,全部输出不见,也找不到。高手你说加密了,但是没有程序段,我就不知到哪里解密。

楼主:
程序没有END,25步后显NOP,但PLC正常工作,输出1000---1207正常输出,输入也正常。用手编也只能看见25步,其它看不到。

楼主:
高手请赐教吧,程序在哪里加密,或是PLC机在哪有设定,请您指个一二。

网友C:
程序部分加密,是没有办法解密的。 可以清除。只能用手编。

网友D:
怎么部分加密的 可是高手了

楼主:
手编也看不见后面程序,从哪里看见加密段符号也好,像CP1H那样。手编向下25步后就不·能向下;请教高手如何清除部加密程序。

网友E:
有这种情况吗?我只听过子程序或者主程序或者中断程序加密码呀!

网友F:
没通讯上,是假通讯造成的

网友G(2013-12-24):
回复 楼主:
我的也是这样,请问你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C:
我的程序前3000步都是NOP,收编插上去后,前几部也都是NOP(后面的没看)。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D:
部分加密不是一般人能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