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5):
谁知道pnp型与npn型传感器的怎么辨别和相关应用。

网友A:
可以这么讲,PNP是输出高电平,NPN是输出低电平。

网友B:
PNP与NPN型传感器其实就是利用三极管的饱和和截止,输出两种状态,属于开关型传感器。但输出信号是截然相反的,即高电平和低电平。PNP输出是高电平1,NPN输出的是低电平0。

网友C:
辨别的话,通过传感器型号可以看出。应用如果是作为PLC的输入,那么得看PLC是何种类型了,有的PLC的输入要求是高电平,有的则要求是低电平。

网友D:
接上电源,输出端量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