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5):
请问各位大侠三菱Q02(H)PLC和三菱A2N(S1)PLC的CPU电池更换方法和步骤??拜托大家了啊!急急急!!!!

网友A:
一般都是带电换.  你可以在STOP位上换. 掉电换容易丢程序.

网友B:
呵呵;一般情况下,先给PLC通电15分钟以上,断电,5分钟内换好电池,再送电就行了;

网友C:
一般都是带电更换电池

网友B:
呵呵;按规定的操作,断电更换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出于保险一般是带电换,没有敢尝试过别的,呵呵

楼主(2012-05-08):
最后断电换的,还行程序和保持数据没掉。可能是动作比较快吧,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