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5):
三相五线制系统中,零线与地线短路(不是主零线和主地线 泛指支路,比喻机器设备中某风机坏零线碰壳,与接地线相通)有什么危害吗? (没有装漏保只有空开,不会跳)机器设备会因为地线而带电吗 会不会因为这样而把精密的IC电器元件给烧掉了(比喻贴片机), 会不会因为这样对人体触电的几率加大,或者是说在一起根本就没事,无危害呢??求解啊 各位大电神们!!!!有专业的电神画个图说说危害好么?

网友A:
零线与地线短路后,当零线出现开路及三相用电不平衡时零线会带电,这时与其短路的地线及与该地线相连的设备亦会带电。

网友B:
这个有可能会干扰精密的IC电器元件,甚至会损坏。对人体呢,个人认为不会触电。在一起肯定不好了,设计电路时要分开。

网友C:
如果装漏电开关是会跳闸,因为零线与地线会有电位差。
有电位差就有电流流过,会有干扰!

网友D:
三相用电不平衡时零线会带电,至于电流有多大就不一定了,有电流就有触电的可能

网友E:
支路上零线与PE线短路没有什么危害,有PE线就是起保护的。如果在短路的线还有IC电器在工作,对要求高的少数IC电器会有一点影响,但对大多数IC电器没有影响。

网友F:
三相五线制,本来在变压器端零钱与地线是接通。即是保护接零,假如零钱断开,电流会从地线回路,地线断开电流从零钱回路。(地线和零钱要求是允许通过短路电流使空开跳闸)不会有影响。

网友G:
经常在厂里面见,在地面以下挖坑埋的线是不是地线。零线也是在变压器跟,从地下掩埋引出来的这有什么却别吗?我感觉就是为了保护而已!

网友H:
我想不会有危害,五线制是否可理解多了一路保护,重复接地。

网友I:
我觉得1楼的说的比较准确,如果有漏电的情况就会有电流,IC元件灵敏度高的,有时几十毫安就坏了,这个肯定有影响

网友J:
若如此,则不符合TN-S系统的要求。

网友K:
如果是风机之类的三相平衡的用电设备,零线实质上是没有电压的,此点既是中性点,此时零线与外壳相碰没有漏电一说,因为零线的电压是零与接地点不产生电压差,所以没有电流。
但若所用的设备三相电压不平衡,或者是单向用电后汇总为三相五线制,那么由于单向用电很难做到三个相线上的负载一样,势必在中性点处产生不为零的电压,这个电压就是三相电负载不平衡的表征,由于中性点带电,此时若与机械外壳相碰势必产生电压差的电流,此时若人体触摸机械外壳有可能导致触电,其触电情况取决于机械外壳的接地线到接地极之间的电阻已经中性点的电压还有人体的对地电阻。

网友L:
我觉得应该分开好,因为电流都是从高往低处流

网友M:
如果装漏电开关是会跳闸

网友N:
当然是应该分开好!但是短路的情况下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在三相五线供电的系统中变压器的中性线是接地的,而保护地线是和建筑物的公共地连接的,两者之间在正常情况下是没有电位差的,也不会造成精密电器的损坏。但在建筑物接雷,或三相严重失衡是就会出现中性线带电而导致用电器外壳带电发生危险!!所以发生零线和地线短路时要尽快处理!!

网友O:
要分开的,危害不小,对精密元件有损坏。

网友F:
地线与零钱有区别:地线是将金属体埋地下用线引出来;零钱是变压器中性线接地后引出来。地线是将设备金属外壳电荷放尽不带电,以保证人身安全,零钱是通过三相不平衡电流。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 我会尽快处理的,经过一天的排查,没查出什么原因,但是发现变压器零线端与地线是同一条线,我怀疑公司的三相五线制零线与地线根本就是同一条线,这样怎么用万用表查都是通路,是这样么! 我把每个车间的总零线断开,查支路,己经查好了,再接上总零线还是会短路,为什么

网友F:
三相五线制零线与地线在变压器是接通,看我的回复。但是要分开使用,意义不同

网友P:
漏电开关是会跳闸,因为零线与地线会有电位差

网友Q:
引用 网友A:
零线与地线短路后,当零线出现开路及三相用电不平衡时零线会带电,这时与其短路的地线及与该地线相连的设备亦会带电。
对的,这个情况很容易产生触电事故

网友R:
同意1楼的说法

网友S:
在三相四线制制供电系统中,把零线的两个作用分开,即一根线做工作零线(N),另外用一根线专
做保护零线(PE),这样的供电结线方式称为三相五线制供电方式.三相五线制包括三根相线、一
根工作零线、一根保护零线.三相五线制的接线方式如下图1 所示.

   该接线的特点是:工作零线N与保护零线PE 除在变压器中性点共同接地外,两线不再有任何的电气
连接.由于该种接线能用于单相负载、没有中性点引出的三相负载和有中性点引出的三相负载,因而
得到广泛的应用.在三相负载不完全平衡的运行情况下,工作零线 N是有电流通过且是带电的,而保
护零线 PE 不带电,因而该供电方式的接地系统完全具备安全和可靠的基准电位.

网友T:
既然有PE线,外壳对地电压不会很大,影响应该不大,若果装有漏电保护,则会跳闸

网友U:
还是分开了好些,实在没法这样接也可以接,但得快处理,不排除三项不平衡时零线高电压伤人。

网友V:
引用 网友H:
我想不会有危害,五线制是否可理解多了一路保护,重复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