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6):
现在我手上这台触摸屏有一部分按钮按下不好使了,我想先校准一下看看行不行,请问各位怎么校准呢?

网友A:
呵呵;什么型号的?
PROFACE大多是不需要校准;

网友B:
你好,我曾经也研究PRO-FACE好久 好像2000和3000的都没有触摸屏校准这个功能,请版主教下我

网友C:
看过风版在其他帖子里的回复称proface的屏无需校准。

网友A:
呵呵;电阻屏有模拟的及矩阵式的,PROFACE大多都是矩阵式的,这种不存在漂移的问题,所以也没有什么校正,只是在后台系统可以测试触摸板的好坏;

网友A:
你看对应触摸板的排线就知道了;
模拟的一般只有4线或5线,而矩阵式的则由几十根上百根;
另外不通电看一下屏幕,屏上都是小方格的是矩阵式的;

网友D:
请问前辈。PRO-FACE  GP2301-LG41-24V  触摸屏程序安装,,谢谢

网友A:
你要指系统程序还是用户程序?

网友E:
四线,五线,八线可以校正。多线是数字的,不可以校正。我们专门做触摸板,基本型号都有全新现货。可以来电咨询。020-82160150.QQ 843096268

网友F(2012-10-19):
现有一台AST3301W-B1-D24是4线的触摸板,现在有些飘移,不知道如何进行校准,进了系统后找不到TOUCH选项,不知道如何处理,请高人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