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6):
我有一个西门子触摸屏OP17,S7-200的PLC,有一根200跟电脑编程连接的电缆USB/PPI,

我的电脑主板上面没有串口跟并口。

我想触摸屏跟电脑连接,往触摸屏里灌程序,然后让触摸屏跟PLC连接,请问我要买什么样的电缆呢?

网友A:
呵呵;你是要向PLC还是向OP17内写程序?

楼主:
向PLC写程序这个设备都齐全,现在要向OP17写程序。

网友B:
向PLC写程序这个设备都齐全,现在要向OP17写程序。哦

网友A:
那你购买OP17的下载线就可以了;

楼主:
一个是触摸屏跟电脑连接,一个触摸屏跟PLC连接,要什么电缆,几根???

网友A:
三根;
电脑----OP17;
电脑----PLC
OP17-----PLC;

楼主:
听别人讲,电脑---PLC的电缆,可以用于电脑---触摸屏。

网友A:
这个需要人机有穿透功能;
不清楚OP17是否对S7-200有穿透功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听别人讲,电脑---PLC的电缆,可以用于电脑---触摸屏。

的确,有的PLC的编程电缆可以用于HMI的编程,但是也是得看HMI的型号,不是所有的都可以。
Z版说的,假设屏有穿透功能,
楼主还是需要一根HMI 与PLC的连接线,
这样的话,你可以用电脑连接 HMI,然后HMI 连接PLC,
从而实现对PLC程序的下载

楼主:
谢谢,我明白了,这几天我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