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三菱GX Developer 安装后为何用不了

楼主(2012-03-06):
不能新建文件,也不能打开文件.安装时也没有勾选监控,重装了N次.我怀疑是系统的问题,但重装了XP系统还是一样,不知哪位大虾可以发个XP系统的镜像文件给我,或提供个下载的链接也可,注意是要安全无毒的哦,谢了!
怎么上传的图片看不清楚呢?再试一次

网友A:
你原来的程序是用哪个版本编的?

楼主:
怎么上传的图片会不清楚呢?不会连你也来欺负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原来的程序是用哪个版本编的?
原来的程序不是我编的,我不确定是哪个版本编的,但我现在装的是8.86Q的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估计是GHOST系统的缘故。你可以重装一下系统,或者将原来的GHOST系统用360等软件自动给系统修补一下漏洞。

网友C: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D:
说一下你的安装顺序,是不是先装的E开头的内容

网友E:
遇到过几次类似的现象,都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F:
参考这个安装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一下你的安装顺序,是不是先装的E开头的内容
是的,先安装EnvMEL中的SETUP.EXE,再装SW8D5C-GPPW-C 的SETUP.EX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估计是GHOST系统的缘故。你可以重装一下系统,或者将原来的GHOST系统用360等软件自动给系统修补一下漏洞。
我也认为是系统的问题,试过用360修复漏洞和系统修复,感觉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参考这个安装过程:

这段视频在前段时间的一个帖子中我看过了,我的安装过程和这是一样的.

网友G:
三菱的软件比较容易安装的
AXDISt安装下

网友D:
你的安装路径呢,贴出来看看

网友H:
有的时候把注册表里三菱mitsubishi给改了,
再装就可能行。
但是,后来基本都是换系统才能装好,也不知道是哪撞了鬼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参考这个安装过程:

这段视频在前段时间的一个帖子中我看过了,我的安装过程和这是一样的.
这个视频是我录的,哈哈。

网友F:
PLC类型与你要打开的程序不一致,比如你的程序是FX1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安装路径呢,贴出来看看
安装路径是保持默认的,也试过安装到别的地方,但结果都一样,过程基本和上面的安装视频一样,就一用贴出来了吧,我现在只想把系统给换了试试看.

网友D:
要不,你装个别的版本的试试,比如GX Works2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不,你装个别的版本的试试,比如GX Works2
GX Works2 装了可以用,但我还是想用GX Developer.

网友I:
三菱我都没有遇到过,西门子软件都是经常安装有问题的。

楼主:
今天在网上下载了个Ghost xp sp3 的纯净版的系统,装好系统后,第一个就装该软件,现在可以用了,看来小日本的东西也有点挑食,谢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J:
原来的程序不是我编的,我不确定是哪个版本编的,但我现在装的是8.86Q的

网友K:
是不是安装的时候选择了“只用于监控”选项?

网友L:
应该是你的程序是用高版本的GX编写的,而你现在安装的是低于上一个版本。

网友M(2012-06-25):
注册表里没卸载干净

网友N:
应该是没有卸载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