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6):
各位大侠,请问:普通单联开关怎么布线,有没有相关的国家标准?求解啊!

楼主:
各位大侠,指点一下小弟吧。我急着用呢。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我晕 ,你到底是要问什么啊

楼主:
很简单,就是一般开关在装修时该怎么布线。可能我表达的不清楚,请大侠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B:
有图纸安图施工就可呀,没有的话线用2.5平方,穿管就可,挂机空调2.5平方单走线;插座,灯,空调,厨房插座,都分路。

楼主:
谢谢大侠相助,我想知道,开关盒里是否需要零线。谢谢!

网友C:
开关盒里里不需要零线

网友D:
要求是控火的啊,零线一般都是共用的。

网友E:
楼主自己做还是想干嘛???

网友F:
盒内不用零线

网友G:
注意 卫生间 要有接地点

网友H:
我觉得盒内也要零线,这样把灯线的零火线也拉到盒内,所有零线在盒内合并,这样以后维修方便。

网友I:
两根线,都是火线,一根电源,一根到灯上
零线都是公用的,不必经过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