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6):
我们这里搞工程新进25mm2国标电线,用千分尺量一根2.09-2.03mm,他们拿样品2.13-2.14mm共七根,到底一根是多少毫米

网友A:
样品是国标,

网友B:
4平方毫米

网友C:
25/7=3.571
3.571/3.14=1.137
√1.137=1.066
1.066*2=2.132

网友D:
平均直径=(2.09+2.03)/2=2.06
半径=2.06/2=1.03
每根=1.03*1.03*3.14159=3.333
总面积=3.333*7=23.33平方毫米

网友E:
绞合系数(铜线绞合,集合绞。。一切绞合)=一个绞距实际所用线长/一个绞距的长度。也就是说假设你的绞距是10mm,那么实际需要的线的长度一定要大于这个绞距的长度。绞一个绞距,线刚好绕中心轴一周,如果把一个绞距打散,把这个绞距的长度看作一条直角边,把绕一周的周长看作另一条直角边,那么斜边必然是实际所用的线长。

就是导体在绞合时每根单丝的实际长度比相对绞合导体的长度长的数值。

看到熊兄说的,绞合系数,我百度了一下,记录下来,学习学习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你的电线如果是绞线的话就对了,还有一个绞合系数的

绞合系数(铜线绞合,集合绞。。一切绞合)=一个绞距实际所用线长/一个绞距的长度。也就是说假设你的绞距是10mm,那么实际需要的线的长度一定要大于这个绞距的长度。绞一个绞距,线刚好绕中心轴一周,如果把一个绞距打散,把这个绞距的长度看作一条直角边,把绕一周的周长看作另一条直角边,那么斜边必然是实际所用的线长。

就是导体在绞合时每根单丝的实际长度比相对绞合导体的长度长的数值。

看到熊兄说的,绞合系数,我百度了一下,记录下来,学习学习

楼主:
谢谢师傅指点,  我们进是地埋线25mm2

网友G:
按照这个公式计算一下:S=0.785nD2
S为标称截面积;n为根数;D为单根线芯直径。

网友H:
原来是可以算出来的,学习了。。。以后用得着。。。

楼主:
我认为4楼有道理,11楼算出数差的多,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I:
小笑笑
总面积=3.333*7=23.33平方毫米不明白,为什么要乘7

网友J:
乘7,可能是多股线,由7小根组成一根导线吧。

楼主:
是地埋铝芯线7根组成25mm2,分别是2.05 2.07 2.06 2.05 2.06 2.05 2.03
我是用千分尺量的是国标线吗?不知道怎样测量请老师傅指点谢谢

楼主:
请老师傅发表看法

楼主:
为什么没人顶
      谢谢老师傅们

网友K:
不达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