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6):
我想用变频器控制水泵恒压供水,我应如何设定参数?举一例说明,谢了!

网友A:
百度一下就出来,在这里写出来太多了,再说了也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品牌变频器呐,一般我们都用PID参数控制的。

网友B:
1楼说的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百度一下就出来,在这里写出来太多了,再说了也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品牌变频器呐,一般我们都用PID参数控制的。

楼主:
谢各位大侠

网友D:
看你变频器型号的说明书呀,而且也要说明你用的是远程压力表还是用电接点压力表控制

网友E:
把你需要用的元器件说一下

网友F:
恒压供水使用变频器应该不妥,达到恒压的方法 不一定使用变频器,可以使用一些阀门和管路设计来达到要求。你用变频器控制恒压 岂不是 变频器要一直工作?
希望我理解错了你的意思

网友G:
你先详细阅读产品说明和pid参数,然后根据现场实际来确定压力范围再逐步调节pid数据,直到保持恒压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