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6):
我只知道吊扇可以用串电感、串电容、用双向可控硅等办法调压调节风扇的转速

用双向可控硅可以调节烤火炉的发热功率,但是不知道串电容会如何?

串电容调节风扇和调节烤火炉的区别就是前者是感性负载,而且功率比较小,后者功率比较大。

我不敢试,怕电容炸了,问题是电容的参数只有耐压和容量,理论上是不消耗电能的,是不是只要耐压够了就不会炸?大电流充放电也没关系?

这个是电解电容,肯定不能用于交流电,但是我觉得大小可以参考格力空调遥控器,还是可以做得比较小的。

网友A:
不支持楼主的这样做法!

网友B:
我想是不行的
调速是改变频率的占空比
调温肯定是不行的
你是调电流
还是电压啊,只要你改变了这两个量其中一个都可以改变发热量,要是想恒温的话就装个温控开关就可以了(精度不高的情况下)

网友C:
可以串电容降压调温,但是你买电容要花几百块钱,你看这事合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串电容降压调温,但是你买电容要花几百块钱,你看这事合算吗

我手上有一个吊扇调速用的电容,不知道可不可以用,我就怕电流太大了炸裂

网友D:
算算你的电炉电流有多大,有个简单公式,在交流电炉中,1微法电容可以通过0.07A电流,然后算出需要的电容量,如果2KW的功率降到1KW大概需要65微法的电容,耐压400V,价格吗大概是一百多元,能再买个电烤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算算你的电炉电流有多大,有个简单公式,在交流电炉中,1微法电容可以通过0.07A电流,然后算出需要的电容量,如果2KW的功率降到1KW大概需要65微法的电容,耐压400V,价格吗大概是一百多元,能再买个电烤炉了

有“1微法电容可以通过0.07A电流”这个说法吗?

吊扇用的耐压肯定是够了,都是220V的电源,烤火炉功率约为800W,我想降低到200W——800W之间调节,理论上电容本身是不应该消耗功率的。

楼主:
但是我又想到,电容耐压够,连接的导线能承受足够的电流,是否可以直接并联在交流220V两端?

Xc=1/(2πfC) Xc = 1/(ω×C)= 1/(2×π×f×C)

根据计算1微法电容直接并接在220V交流电源通过的电流为0.07A,原来楼上说的是这个意思,

现在烤火炉是800W,本身有一个串二极管的开关可以降到400W,

其实我只要降到100-300W之间可调就行了。这么说我要串6-20UF的电容就可以了。

这么说是所需容量太大,而不是这么搞不行的问题?

网友E:
这种做法是无意的,电风扇电容的容抗远大于电炉的阻抗,串联以后交流电压基本作用在电容上,电炉几乎没有电压。即使选择合适容量电容串联,调节了电炉功率,其成本和体积会很大,不如选择其他调压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做法是无意的,电风扇电容的容抗远大于电炉的阻抗,串联以后交流电压基本作用在电容上,电炉几乎没有电压。即使选择合适容量电容串联,调节了电炉功率,其成本和体积会很大,不如选择其他调压方式。

我前面已经算过了,体积和成本也不是很大,20UF的电容我还是见过,但是它也有优点,不会像可控硅调功会产生谐波。

我不一定要采用这种方式,我只是在想可不可行的问题。

网友D:
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买个可调压固态继电器,额定电压以下想要什么电压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容并在220V市电,这个就是功率因数补偿!
step1,看来你真的停在step1的位置,需要努力学习呀

是的,我要努力学习,所以在这里和大家交流,至于是不是功率因素补偿,就没必要在这里讨论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网友D:
电阻负载功率因数为1,还能调节到什么地方?

网友G:
电风扇调速不是通过串电感电容才调速的!是通过调压调速的(单相的电风扇),那个串电容电感是做启动用的。否则,不串这些元件,电风扇就转不起来了。还会发热和烧。

同理,烤火炉也是一样的,他是通过调压改变功率的,而不是去串什么电感和电容。既然是双向可控硅驱动烤火炉,那就通过调节可控硅的门极触发脉冲相位来调功。这才是正道。

网友H:
楼上说的有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风扇调速不是通过串电感电容才调速的!是通过调压调速的(单相的电风扇),那个串电容电感是做启动用的。否则,不串这些元件,电风扇就转不起来了。还会发热和烧。

同理,烤火炉也是一样的,他是通过调压改变功率的,而不是去串什么电感和电容。既然是双向可控硅驱动烤火炉,那就通过调节可控硅的门极触发脉冲相位来调功。这才是正道。

说了这么多还在讨论这些基本的问题,真是搞笑,别人不晓得串电感是干什么的?别人不晓得可控硅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风扇调速不是通过串电感电容才调速的!是通过调压调速的(单相的电风扇),那个串电容电感是做启动用的。否则,不串这些元件,电风扇就转不起来了。还会发热和烧。

同理,烤火炉也是一样的,他是通过调压改变功率的,而不是去串什么电感和电容。既然是双向可控硅驱动烤火炉,那就通过调节可控硅的门极触发脉冲相位来调功。这才是正道。
.

看来我连吊扇的调速原理都不知道,看来我真是失败。

楼主:
今天做了一下试验,确实因为容量太小分压比较大,电流很小,但是电容还是很安全的,

不要跟我说什么这是启动电容启动绕组什么的,这个连接吊扇和电抗分压调速开关的接法是一样的。

楼主:
请不要随意嘲笑别人。

网友I:
抛弃成本不算的话,电容可以给普通电气降压,根据串联算法分压,在50hz交流电路中,超过100ma的电流,用电容就不划算了,毕竟无极性电容还是很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买一个电风扇的无级调速器,把里面的可控硅换大一点即可(500V,15A以上即可),这个方案成本不是特高

还要改什么直接就有买,我并不是没得用,只是好奇这个问题而已。

电容降压有个优点就是电流电压至少还是正弦波,可控硅调节吊扇可以,但是我试过调节落地扇好像不行,声音异响,但是我相信电容一定可以,因为它是正弦波。

网友J:
用电容串在电风扇电路中是可以降低风扇电转速的,我以前用过很长时间。只要耐压够。烤火炉功率为800W,要降低到200W。串一只二极管就可以。电容也能串,估计200W--800W要15uf--55uf左右。价格不太贵,可以试一试。电容上一定要有放电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