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6):
两台汇川MD320变频器都是整流部分严重损坏。15kw的还烧坏了电源,经过一番艰苦奋战,15kw的已完全正常。而3.7kw的只是在启动瞬间有输出,而频率显示还能继续增加到50hz不报故障。和15kw的互换cpu板后证实cpu板正常,故障已压缩到驱动板上面的那块立着的小板,请大家指点。

网友A:
测量驱动电路波形,这种情况我遇到过,驱动电路的问题会多些,不带模块试试

网友B:
18.5的用多大的整流模块? 汇川的

楼主:
15kw模块用的是75A的FP75R12KE3,18.5的没见过。不装模块报err18 屏蔽该故障并在NTC位置装10k电阻后,还是驱动波形瞬间出现。驱动电路经过测试确认正常。那块小板和丹佛斯VLT2800的相似,应该是它的问题

网友A:
看看光耦的初级有没有PWM波形,还有再找找每路的供电是不是有问题,把驱动的每个元件都认真的检查一下,看看会不会发现问题,这样的问题不难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