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按钮长按5秒后执行动作

楼主(2012-03-06):
欧姆龙PLC按钮长按5秒后执行动作
程序怎么写啊
也是用TIM 来做吗??
这样可以吗

网友A:
这是100Ms的定时器,你图是0.5s应该#50才对。

网友B:
可以这样,但还得注意计时器工作田间

网友C:
2楼正确,
应该是50,才对

网友D:
逻辑也不符啊。

网友E:
应该可以用定时器吧,它的计数单位是10分之1秒,楼主需要0.5秒,所以选择#5是正确的.

网友F:
请问你放开按钮后,你要它是什么状态

网友G:
从楼主的程序来看,停止按钮按下,“100.00”就有输出了,如果要按下按钮5秒后再输出的话“T0020”应该改常开才是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从楼主的程序来看,停止按钮按下,“100.00”就有输出了,如果要按下按钮5秒后再输出的话“T0020”应该改常开才是吧
有道理。

网友I(2012-08-29):
压根看不懂这个图啊欧姆龙

网友J:
引用 网友G:
从楼主的程序来看,停止按钮按下,“100.00”就有输出了,如果要按下按钮5秒后再输出的话“T0020”应该改常开才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