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6):
小弟新手,向各位老师请教安川616G51.5KW变频器模块坏,拆掉模块后检查U相光耦坏,换新品,通530伏直流电源未启动测各路电压正常,但启动变频器就报SC故障。请问如何屏蔽此信号。望不吝赐教。

网友A:
SC故障是安川变频器较常见的故障。IGBT模块损坏,这是引起SC故障报警的原因之一。此外驱动电路损坏也容易导致SC故障报警。安川在驱动电路的设计上,上桥使用了驱动光耦PC923,这是专用于驱动IGBT模块的带有放大电路的一款光耦,安川的下桥驱动电路则是采用了光耦PC929,这是一款内部带有放大电路,及检测电路的光耦。此外电机抖动,三相电流,电压不平衡,有频率显示却无电压输出,这些现象都有可能是IGBT模块损坏。IGBT模块损坏的原因有多种,首先是外部负载发生故障而导致IGBT模块的损坏如负载发生短路,堵转等。其次驱动电路老化也有可能导致驱动波形失真,或驱动电压波动太大而导致IGBT损坏,从而导致SC故障报警。

网友A:
从网上下的,安川的下桥驱动电路是采用了光耦PC929吗?

楼主:
是的,问题已解决,谢谢。

网友B(2023-06-19):
安川A1000X的怎么屏蔽启动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