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比较指令

楼主(2012-03-06):
永宏PLC   有 FUN17  和FUN170  171   172指令,都是比较指令,如何区分选择使用呢?

网友A:
FUN17只能输出线圈,170、171、172后面可以输出其他功能指令。那个方便选那个,基本没什么区别。170、171、172有OS版本的限制

楼主:
谢谢!小弟理解了

网友B:
当需要比较两个数值大于、等于、小于关系时可以使用FUN17。只需要比较两个数值大于、等于、小于关系中的一种时可以单独选用170、171、172指令。

网友C:
呵呵,这个你试着用就清楚了。

网友D(2012-06-25):
17是连着的 大于等于小于一起用,170之后的,可以分开独立使用,比较灵活性。一般都喜欢用170之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