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见过这种不可以编程的PLC 吗?

楼主(2012-03-07):
有见过这种不可以编程的PLC 吗?我就只找到这么点资料,还有“连续”“连续停止”等几个功能无法恢复使用。有师傅能提供一份说明书吗?先谢了。

网友A:
呵呵;这是冲床专用的控制器,功能设定好了,你只需按他的要求接线就行了(前提是你用的功能它能满足);

网友B:
是的,这个不能称为PLC了,一个专用的单片机成品,要修复得查找硬件原因或对芯片重新烧录。扬锻冲床用户也不少,应该有人能帮到你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是冲床专用的控制器,功能设定好了,你只需按他的要求接线就行了(前提是你用的功能它能满足);

网友D:
我没见过,很少接触机床,呵呵,学习了

网友E:
专用模块,里面有厂家编辑好的程序不需要修改直接用就可以了

网友F:
是的,它是一种专用控制器!
我们这里的好多的空压机用的也是属于这一类的专用控制器!

网友G:
不能编程? 那还能叫它PLC吗? 呵呵

网友H:
我拆过,里面就是一单片机

网友I:
我们公司也有一台一样的!

网友J:
这应该是单片机开发的专用控制器,不是PLC

网友K:
专用控制器,不是PLC .PLC是可编程控制器!

网友L:
连续和连续停止不能用建议查外部线路,与控制器关系不太大,除非控制器坏了

网友A:
这个属于专用的控制器,不算是PLC;

网友M:
原来冲床也可以用单片机,我们的就一个接触器。

网友N:
是不是输入输出接口不好顺着线查一查

网友O:
专用控制器,依然是单片机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