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7):
ABBACS550-01-04A1-4 电源里有UC2844  G5N1500UF还有 SS1J 我把SS1J用BSS138的但是就是嘶嘶叫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师傅们帮我指点 谢谢了

网友A:
负载端应该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B:
我试过开关管基极有关的电阻和二极管变值驱动频率有变,开关管也会叫!!

网友C:
看波形频率对吗?

网友D:
开关管欠激励,如栅极电阻变大(表现为开关管温升过高);或2844的3脚R、C元件变值,如电容值变小,使开关管的峰值电流得到抑制,开关变压器负载变重,产生啸叫(但还能长时间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