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顺序控制

楼主(2012-03-07):
我用S7-200的PLC做顺序控制?比如我想在SBR_0里面做s0.0-s0.4,SBR_1里面s1.0-s1.4,SBR_2里面s2.0-s2.5。。。再在主程序调用这三个子程序,这样3个独立的顺序控制可以同时执行条件吗?

楼主:
怎么没高手出现啊

网友A:
高手不出面你就不考虑一下自己的原因?你还是把自己的程序贴出来让高手们来给你指导吧。

网友A:
如果你问的是能否同时执行几个顺序控制的话,请测试这个小程序。
如果不是这个意思那还得再说明白一些才好。

网友A:
化简一点更容易看清,是否符合你的意思?

楼主:
太感谢您了,问的就是这个问题,您的意思是可以运行的是吧。

网友A:
是啊,只要它们是相互独立不冲突,无论几重几段都没问题。

网友B:
可以同时运行,还可以通过逻辑设置互相配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