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7):
配了六台做轴承的机器,今天最后一台上电,刚上电一个漏电就跳,此漏电是为所有的PLC,开关电源供电的,两相200V 的电,查了一个多小时把外围线线路全拆了,只有一个开关电源和PLC模块电源了,单开PLC没问题,一上开关电源就跳,以为开关电源挂了,拆下来后无意间发现漏电是0.3A的漏电,丫的,组装盘的时候器件摆放错了,这一个漏电应该是7A的,前面一个是0.3A的,怪不得会跳(0.3A的只控制一个接触器,此接触器为所有控制电源总电源),改正之后,一上电,PLC上面一片烟.......断电后OD261已经烧了,一看,丫的,CPU后面放的是OD261,不知道哪个迷糊干的好事,把中间的ID261给放到OD261后面去了,输入的线接到输出模块上面了,不烧才怪,两个OD261啊,三千块就看了一阵烟.....
     希望朋友们干活时候细心点,这样的乌龙事出来都是钱啊
烧了好几个图上那种小块

网友A:
没问题,可以修复的!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
北京中关村TEL:13311395812  QQ:1254481113

网友B:
修修接着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修接着用吧!

直接换新,旧的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C:
这种损坏自己可以修理的,换掉损坏部分就行

网友D:
一般都是将坏的扔了

网友E:
换新的比较放心,这是自然现象

网友F:
其他端点应该还可以用吧

网友G:
同情楼主...
希望我以后不出这样的乌龙事件

网友H:
还好是几千的,不是几万的

网友I:
电气专业粗心是要不得的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同情楼主...
希望我以后不出这样的乌龙事件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修接着用吧!

直接换新,旧的不知道怎么处理

老板这么有钱,没说什么话么。。。

网友L:
可以修的;
OD261价格没那么高吧;

网友M:
这种事情,我经常发生  客户掏钱  呵呵

网友N:
没问题,可以修复的!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他端点应该还可以用吧
烧了两块,一块如上所示,另一块没发现哪烧掉了,但那一块插上后CPU报警灯狂闪,换了新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情楼主...
希望我以后不出这样的乌龙事件
很杯具啊,以前出问题都是接线有问题,没出现过这样的现象,这是第一次出现安装PLC时候模块位置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好是几千的,不是几万的
CPU1W多,幸好没烧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修接着用吧!

 直接换新,旧的不知道怎么处理

老板这么有钱,没说什么话么。。。

能说什么,要是烧一个我赔一个还干什么啊,都不敢送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可以修的;
OD261价格没那么高吧;
两块啊,客户提供的东西,他们说两个三千块
反正是公司买了再给他们

网友O:
没有把关的???

网友P:
楼主不查就直接给电?太牛了

网友Q:
一般送点之前要认真检查一下,尤其是别人动过的回路。还有送电最好先是24V,确认回路信号正常后,再送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不查就直接给电?太牛了
查过接线,绝对没问题,没想到谁组的PLC都能组错,没有想到啊,一下子出大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一般送点之前要认真检查一下,尤其是别人动过的回路。还有送电最好先是24V,确认回路信号正常后,再送220V。
这次估计就是先送24V也会中奖....
看过图纸后发现,输入模块的9,18号端子原来接的是P24,而输出模块上的9,10分别接的是N24,P24,输入输出反了后输出模块上相当于电源接反了肯定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应该还有中奖的:保证还有其余损坏的,继续期待中......
承蒙你“吉言”啊伍工
今天上载程序,发现烧了5个伺服驱动器,两个MRJ2的没报警代码,但不正常,另外三个MRJ3的报ALE5,但接线没问题,设置参数也没问题,换了后好了,另外还有两个伺服驱动器没调,不知道好坏

网友J:
借鉴了,值得学习!

网友S:
同情一哈,胆大心细啊,伺服驱动器多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S:
同情一哈,胆大心细啊,伺服驱动器多钱啊?
MR-J3-20A/40A的好像五六千一个吧

网友T:
悲催啊  引以为鉴吧。。。

网友L: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S:
同情一哈,胆大心细啊,伺服驱动器多钱啊?
MR-J3-20A/40A的好像五六千一个吧

你的价格基本上可以买二个;

网友L:
搞这些还是要心细一点;

网友P: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不查就直接给电?太牛了
查过接线,绝对没问题,没想到谁组的PLC都能组错,没有想到啊,一下子出大事了....
这也叫查线,服了。
这种查线不知道谁教的,那点同情也没了,只有害怕。

楼主:
引用 网友L: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S:
 同情一哈,胆大心细啊,伺服驱动器多钱啊?

 MR-J3-20A/40A的好像五六千一个吧
-----------------------------------------------------------------
你的价格基本上可以买二个;
客户说大约6K一个吧,不过他说我们要买的话会更便宜点

网友U:
电子模块看来不能马虎,马虎出大事啊!

网友P: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可以修的;
 OD261价格没那么高吧;
两块啊,客户提供的东西,他们说两个三千块
反正是公司买了再给他们
太便宜了,一个相当于1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