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7):
请朋友们帮我看看,这电焊机铭牌上的各数字代表的意思!

网友A:
在图片上已标明:

网友A:
图片要下载到电脑上看才清楚!

网友B:
电焊机焊接电压22.4v时对应输出电流60A,32.4V时对应输出电流310A,X表示电焊机的暂载率,意思是指单位时间内焊接时间,I2是指对应的u2电压下输出电流再对应的暂载率是多少,u2就不用解释了吧,下面是电源50HZ(应该都知道的),输入电压380V,最大输入工作电流60,最小输入工作电流36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焊机焊接电压22.4v时对应输出电流60A,32.4V时对应输出电流310A,X表示电焊机的暂载率,意思是指单位时间内焊接时间,I2是指对应的u2电压下输出电流再对应的暂载率是多少,u2就不用解释了吧,下面是电源50HZ(应该都知道的),输入电压380V,最大输入工作电流60,最小输入工作电流36A。

谢谢你!
电焊机焊接电压22.4v时对应输出电流60A,32.4V时对应输出电流310A。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有点不明白!
像我这样的电焊机,一次空开要选择多大的呀?我昨天试了下25A的空开也可以用的呀?

网友B:
电焊机通电但还没开始焊接时电压一般在65V左右,焊接时根据你调节的电流大小电压会下降(不下降就会短路烧东西了),电流调到最小时电压会下降到22.4V,调到最大时电压会下降到32.4V,电焊机输出电压和电流成正比。25A空开短时间可以用,短路或者长时间使用内部双金属片发热动作了才会跳闸,想长期使用买63A的空开

楼主:
谢谢朋友们!

昨天那个25A的空开,我用了半天。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过那个1-50Hz 的整体符号我就不知什么意思了
是不是一次侧频率,电流

楼主:
谢谢朋友们,那像这样的焊机,我的空开最大选多少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电焊机焊接电压22.4v时对应输出电流60A,32.4V时对应输出电流310A,X表示电焊机的暂载率,意思是指单位时间内焊接时间,I2是指对应的u2电压下输出电流再对应的暂载率是多少,u2就不用解释了吧,下面是电源50HZ(应该都知道的),输入电压380V,最大输入工作电流60,最小输入工作电流36A。
U0 72V又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F:
单相,50Hz,三芯?

网友G:
GB 15579.1-2004 弧焊设备
下来研究研究!

网友H:
C32的试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不过那个1-50Hz 的整体符号我就不知什么意思了

同疑惑,照理要表示电源也就标识50HZ就行了,干嘛写个1-50Hz ,不懂。。。

网友J:
真服了你们这些回帖的人 居然没有一个完全正确的

网友B:
U0是指电焊机空载电压,1-50HZ这个指输入单相电源,频率50HZ(标法不规范,我这也有个焊机,用中文标的,也是这个图案)三条线指必须要接地线!楼上的回复个标准答案来学习下!此焊机应该用63A的开关,如果很少用大电流焊接的话可以用小点的!

楼主:
谢谢朋友们,希望大家多给点好的解答!

楼主:
请朋友们能给点正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