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7):
各位师傅好,美的C21-SH2138电磁炉在插上电源时,风扇有转一下就停了,按下电源开关开机风扇不转,有检锅声,然后再按下电源开关关机,风扇有转几秒就停,请问各位师傅主要是那里原因?有没有此型号电磁炉的电路图?

网友A:
仔细检查一下线路吧!

网友B:
有什么故障代码显示

楼主:
没什么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