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8):
本人在调试过程中遇到这样的问题、、希望能有高手解答一下、我用的是GP2310-SC14-24V的屏、、和S7-200(226)连接后显示屏上做的画面切换按钮不起作用、、能与PLC通讯、把与PLC之间的通讯线拔掉后画面切换按钮正常、、为什么啊

楼主:
不好意思、、是型号是GP2301-SC14-24V

网友A:
呵呵;正确型号是GP2301-SC41-24V;
按你的描述,是PLC程序中把屏的控制区地址给占用了;

楼主:
嗯、、谢谢、、已解决!

网友A:
是系统控制的地址被占了吧?

网友B:
估计是这样

楼主:
ZCMY你是强人哦、、呵呵、、是这样的、以后多向你请教

网友C:
一个GP2600对两个三菱PLC怎么设置PLC的地址以及通讯?
版主请教下:
一个触摸屏出现两个PLC地址,例如:PLC1的D1005,PLC2的D1005,那在GP2600系列中的变量地址是怎样区别D1005是属于哪台PLC的地址?设备/PLC机型(扩展串行I/F)选择的是MITSUBISHI ELECTRIC CORP和MITSUBISHI MELSEC-q(ETHER),扩展SIO类型(串行I/F)选择Exend SIO Script,我试了好像不能设置两个PLC的地址,请问下是怎么回事?详细说明下。        很急!
邮箱:84218665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