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m1a求助

楼主(2012-03-08):
小弟刚入手一台欧姆龙cpm1a-20cdr-a-v1的plc,在设备上运行正常,拆下来后我想把程序读出来发现加密了,我就把内存格式化了。现在有个问题是输入端的指示灯不亮,里面重新写的程序也不能运行,希望师傅们看看是哪里的问题?先谢谢了

网友A:
输入没接信号?
PLC没RUN?

网友B:
会不会是你的输入母线中的公共端与输出有连锁?
你要仔细的查找一下电路及观察PLC的工作状态.

网友C:
输入指示灯不亮?
你确认给输入DC24V电压信号了??

网友D:
PLC run状态了?
外部接线正常?

网友E:
指示灯是什么状态?

网友F:
应该是输入点没接电源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提示,我重新检查了一下发现PLC自带的24V电源的电压不够,只有20v,找了一个开关电源接上就可以了,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C:
自带的24V电源的电压不够,什么负载都没带电压只有20V ?

楼主:
是啊,应该是电源模块有问题?我感觉cpm1a这种PLC输入端还要配24V电源有些麻烦,不如三菱的

网友B:
现在还能弄到CPM1A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G:
我也在用CPM1A-30的,但在和电脑连接时,灯闪下就提示连接不上,能说下问题吗。谢谢。

楼主(2013-07-22):
是不是数据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