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8):
厂里的燃烧器积炭多了,清除了一下。装上后还是不着火。不知何故?
ps:点火器是西门子的,电磁阀是霍尼韦尔的

网友A:
点火器正常吗?

网友B:
一般有以下几种可能:
1、点火器不产生点火脉冲;
2、电磁阀打不开或燃料过不来;
3、点火器与电磁阀均故障。

网友C:
没接触过,但是看样子应该二楼是正解,呵呵

网友D:
查根源,应该是点火器,那一部分没有满足点火条件

网友E:
用排除法排除吧!

网友F:
不知道楼主是利雅路还是百得。。。。。基本可能是:
1)阀开度太大,一段火被吹掉
2)离子探针位置不对
3)风压开关循环不良
4)程控器损坏
5)燃气流量气压不足
6)阀组或过滤器脏堵

网友G:
引用 楼主:
厂里的燃烧器积炭多了,清除了一下。装上后还是不着火。不知何故?
ps:点火器是西门子的,电磁阀是霍尼韦尔的
是烧气的还是烧油的

楼主:
意大利百得的,烧气的。5-6年前的机子

网友H:
电极的位置调整的对不对,要是用天燃气的话,两电极距离1cm,伸出喷油嘴2cm,可以看看电极之间打火不打火,打火,再检查气路

网友I:
把电磁阀断了 看火花正常不 火花正常就是气路

网友J:
同意7楼的看法

网友K:
你们的是锅炉吗?能上个图,说说原理吗?
不着火,一是没有火源(打火)
二是没有燃料(气阀、液压阀什么故障)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电极的位置调整的对不对,要是用天燃气的话,两电极距离1cm,伸出喷油嘴2cm,可以看看电极之间打火不打火,打火,再检查气路
天然气机器哪来的俩电极(其实就是一根点火棒,一根是离子探针),更不用说喷油嘴

网友L:
额额,西门子的点火控制器我这有一套。什么时候帮我销掉

楼主:
引用 网友L:
额额,西门子的点火控制器我这有一套。什么时候帮我销掉
这得联系我们领导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电极的位置调整的对不对,要是用天燃气的话,两电极距离1cm,伸出喷油嘴2cm,可以看看电极之间打火不打火,打火,再检查气路
天然气机器哪来的俩电极(其实就是一根点火棒,一根是离子探针),更不用说喷油嘴
你说的正确

网友M:
把天然气关了,按正常操作开机,你先看打不打火,如不打火有可能水压力微动开关未闭合,或强排风扇的压力微动开关未闭合,高压电路有问题,如打火(应为蓝火)查气的减压阀,进气的电磁阀

网友N:
先排除点火器,再排除电磁阀,一个一个进行排除吧

网友G:
还没找到毛病吗

网友O:
电极间隙是不是在范围内,油路有没有油雾出来,

楼主:
找到了,电极线断了一根。

网友P:
检查是否点火(有答答声)。如果没有,检查点火器或者点火针是否异常。
点火如果正常,就要看电磁阀是否能正常打开。
燃气压力也要注意,压力过大,电磁阀会顶死打不开的,最好有装调压阀

网友Q:
不是吧,怎么会这样啊
www.bpqtmall.com 众势商城

网友B:
解决了就好。

网友R:
怎么回事啊,不太懂

网友S:
先看有没点火的声音,有的话,在用表量下,看电磁阀是不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不是吧,怎么会这样啊

试试如此啊

网友T:
混合气的比例不当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额额,西门子的点火控制器我这有一套。什么时候帮我销掉
这得联系我们领导去

本公司   杭州利雅路热能设备有限公司WWW.HZLIYALU.COM
楼主以后碰到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询问并可以帮助解决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电极的位置调整的对不对,要是用天燃气的话,两电极距离1cm,伸出喷油嘴2cm,可以看看电极之间打火不打火,打火,再检查气路

 天然气机器哪来的俩电极(其实就是一根点火棒,一根是离子探针),更不用说喷油嘴
你说的正确
本公司 杭州利雅路热能设备有限公司WWW.HZLIYALU.COM
楼主以后碰到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询问并可以帮助解决的

网友G:
很有意思,问题没找到时各种原因都有可能,把毛病修好在一看很简单

网友F:
搞这一行的经验大大的重要

网友U:
清理后点不着原因分析:
1.两根电极开机时是否有火花产生?
2.两电极距离是否过大
3.鼓风机风量是否合适
4.油泵是否供油正常
5.柴油雾化是否好

楼主:
朋友,够意思

网友R:
先看看,还是有点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