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8):
2个变频器控制注塑机,一个能正常工作,一个显示E.UP,坏的那个偶尔也能正常工作,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解决!谢谢了

楼主:
自己顶起,求高手解答

网友A:
先看看本版第二个帖子再来提问!

楼主:
人家是功率单元的事,我这个是欠压有关系吗,希望看清楚在回答

网友A:
告各位发帖求助的朋友
收藏

楼主:
浏览这类寻求故障指导的求助帖,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即发帖者往往这样询问:上电报CF(或CRP,或Cr,或XXX等等),怎样检修啊?
只给出一个故障代码,不说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也不简单叙述一下故障现象和检修过程。这样的求助帖,往往给答复者带来不便,影响及时回复,或无从回复。这样的求助帖效果不佳,有时候就空挂在那儿。并不是老师们不热情或技术保守的问题。
发求助帖应该注意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1、只给出代码。代码的意思,答复者也可能不清楚,需要费半天劲儿,阅读说明书弄明白代码的意思。要知道大家都很忙啊,时间宝贵啊。要是再不知道变频器品牌,或找不到说明书,答复者就无从作答。求助者手头有说明书(一般应该有)的时候,一定要顺便说明代码的意思;
2、应该就故障现象,简单说明一下,让答复者知道变频器现在是个“什么样儿”。
3、检查情况和检查过程,也要有所交待,查到哪儿了,在哪个环节“卡住”了,要说一下。让答复者知道在什么地方“给你解卡”。
求助帖做到了1、2、3,答复者大体有数,才好“就症下药”,知道如何帮你,也才能真正帮上你,你说对不对?

楼主:
明白了,是科比的F5变频器.160kw的 E.UP是欠压故障。出现这个故障的可能因素,1输入电压太低或不稳定,2变频器功率太小,3不良接线柱造成的电压损失,4发电机、变压器电压由于加速斜坡太陡而跌落,输入电压缺相,5分电路供电时,主回路断电。

楼主:
那个高手给来解决下啊!纠结!

网友B:
欠电压故障可先检查主电路的直流母线上面电压是否真的降到欠压保护的水平了,如果真是因为电压低才报故障,可以先处理电脑低问题,如果不低、正常的话再检查母线电压检测电路,母线电压检测电路一般都是由开关开压器的次级绕组取出的经过几个电阻电容后到运算入大器处理后有一路送到基准比较环节一路直接送到CPU,比较环节的那一路为故障输出。也有厂家直接从母线P、N两取的但是处理电路基本上都大同小异的,你再琢磨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