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8):
求救!如题,每次开灯都要转动启辉器,换过启辉器了,还是老样子,难道是铁槽里面连接启辉器的触电被氧化了?

网友A:
把启辉器中的滤波电容去掉试试。

网友B:
很明显 你的那启辉器坏了

网友C:
请你购买正规厂家的启辉器

网友D:
1)启辉器不良
2)镇流器不好

楼主:
应该是镇流器的问题,想拆,但怕装不好,叫人过来弄了。谢谢!

网友E:
启辉器接触不好

网友F:
你都分析了,换过启辉器还是一样,那就是启辉器插槽有问题了~!

楼主:
谢谢提醒!我现在不是很懂,所以想搞明白,住得地方时单位的,不想乱搞。

楼主:
老大,等搞懂了,回来向你汇报啊

楼主:
哦,你妹啊

网友G:
如灯两头红转动启辉器能亮说明启辉器坏了,如转动启辉器才能亮说明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灯两头红转动启辉器能亮说明启辉器坏了,如转动启辉器才能亮说明接触不好
是后面这种情况。谢啦!

网友H:
换的电子的也没多少钱

网友I:
换个质量好的,再看看是不是接触不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D:
1)启辉器不良
2)镇流器不好

网友K:
换电子的算了

网友L:
1:启辉器内的两个触点粘连了。
2:底座里面的簧片接触不良。

网友M:
同意换电子的.

楼主:
呵呵,不是俺家的。谢啦!

网友N:
是接触不好,具体的要打开来看看才好!

网友O:
这个问题也来问呀?

网友P:
改成电子镇流器,方便又省事。

网友Q:
去掉 启辉器里的电容

网友R:
电容短路了,去掉就好了

网友S:
插槽接触不良吧

网友T:
你的那启辉器坏了

网友U:
启辉器与启辉器座接触不好,把座里的铜片刮刮,调整位,装回保正OK!

网友V:
看样子应该是启辉器座子接触不良。

网友W:
换个启辉器最直接

网友X:
 日光灯启辉器结构很简单,就是把一个双金属片电极和一个固定电极封装在一个氖气泡里,刚接通日光灯电源开关时,因为日光灯管还没有点燃,所以通过镇流器的电流很小,镇流器的压降也很小,近220V的交流电压使启辉器氖气泡产生辉光放电,双金属片电极受热变形与固定电极接通,使镇流器、日光灯管灯丝、启辉器串联通电,完成对日光灯管灯丝的预热;同时,由于氖气泡内两电极接通,使启辉器氖气泡辉光放电结束,双金属片电极冷却变形与固定电极分离,使通过镇流器的电流突然中断。镇流器是电感元件,必然会产生一个自感电压阻止电流突变,这个电压与电源电压串联加在日光灯管两端,使灯管内形成气体放电通路,日光灯管进入正常工作状态。灯管正常工作后,通过镇流器的电流增大,镇流器的压降也增大,加在启辉器氖气泡两电极之间的电压降低到小于氖气泡产生辉光放电所需要的电压,启辉器的一次工作完成。若灯管没有被启动成功,则以上过程会重复进行,直到灯管被成功启动。
  启辉器氖气泡两电极之间并联有一个几千pF的绦纶电容器,是为减少对其它设备的高频干扰用的,该电容器比较容易被击穿,损坏后现象是灯管两头亮、中间不亮,时间长了容易造成灯管老化或使镇流器过热烧毁,将该电容器去掉即可恢复正常。

日光灯原理

  三个主要部件:
  1、 日光灯
  结合碎日光灯管向学生介绍灯管的构造及发光原理。
  日光灯开始点燃时需要一个高电压,正常发光时为管只允许通过不大的电流,这时要求加在灯客上的电压低于电源电压。
  2、 镇流器
  镇流器是一个带铁芯的线圈,自感系数很大。(打开,让学生观察构造)
  3、 起动器主要是一个充有氖气的小氖泡,里面装有两个电极,一个是静触片,一个是由两个膨胀系数不同的金属制成的U型动触片。(打开起动器,让学生观察构造)结合实验向学生讲述温度升高,动触片与静触片接通的原理。
  日光灯的工作原理
  在图示的电路中,当开关闭合后电源把电压加在起动器的两极之间,使氖气放电而发出辉光,辉光产生的热量使U型动触片膨胀伸长,跟静触片接通,于是镇流器线圈和灯管中的灯丝就有电流通过。电路接通后,起动器中的氖气停止放电,U型片冷却收缩(起动器分压少、辉光放电无法进行,不工作),两个触片分离,电路自动断开。在电路突然断开的瞬间,由于镇流器电流急剧减小,会产生很高的自感电动势,方向与原来的电压方向相同喧个自感电动势与电源电压加在一起,形成一个瞬时高压,加在灯管两端,使灯管中的气体开始放电,于是日光灯成为电流的通路开始发光。日光灯开始发光时,由于交变电流通过镇流器的线圈,线圈中就会产生自感电动势,它总是阻碍电流变化的,这时镇流器起着降压限流的作用,保证日光灯正常工作。
  镇流器在起动时产生瞬时高压,在正常工作时起降压限流作用;起动器中电容器的作用是避免产生电火花。

网友Y:
接触不良

网友Z:
不妨换根新灯管试一试,或许是灯管老化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