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8):
看到这么两道题,不太明白,望懂的朋友帮下忙

1。当电压下降10%时,白炽灯实际损耗的功率为额定功率的( )。
A10%    B90%     C20%        D2.5%

2.当电压上升10%时,白炽灯实际损耗的功率为额定功率的( )。
A10%    B90%     C20%        D2.5%

楼主:
没人懂吗?顶下

网友A:
考理论啊?P=UI=U*U/R 下降10%是额定的81%,上升是121%,所以没有答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考理论啊?P=UI=U*U/R 下降10%是额定的81%,上升是121%,所以没有答案
不应该这样算,灯泡不是纯电阻,不信你试试,灯泡没通电时量电阻,通电几分钟后在量电阻你看两种状态的电阻是多少.(要断电测)

网友A:
楼上爱较真啊,灯泡是纯电阻,只是灯泡在冷态和热态下电阻有很多区别罢了。但是看这个题目没有其他条件,可能是中学题目,所以也就别考虑太多了。

网友C:
如果是中学题目,那中华工控网后断有才了,中学生都到这里来问答案!赞一个先!

楼主:
感谢各位,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我我看的这本书上这题的标准答案都是C。现在的电工考试书经常碰到错题。没办法,基础差点,这种题就更让我迷糊了

网友D:
可能假设了电阻不变,只是考公式的应用。

网友E:
显然不是20%,灯泡近似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