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电烙铁的疑惑

楼主(2012-03-08):
各位大大,请教一下,为什么电烙铁的说明书上说使用之前要确保金属套管和烙铁头的电阻是无穷大,(原话是这样的:用万用表的表针连接金属套管和烙铁头,指针应无动作,如有,要彻底检查,看是哪里出了问题),如果表针动了,就是后面的接线出了问题?零线或火线搭上金属套管了?
还有就是,用卡达936去焊和焊接插线板,是不是要动作很快?为什么老师说不能用砂纸或锉子打磨烙铁头,说明书就说要这样的,只是说要先蘸松香,在上一层焊锡

楼主:
自己先顶了

网友A:
我也是每天看贴无数,基本上不回贴.后来发现这样很不礼貌。就全部回复一样的这段

_________
qlin注(2012 03 10):
真要每次如此回帖,也是不严肃、不允许的,重复、而且多与主题无关!

网友B:
说明书上不可能说可以用砂纸或锉子打磨烙铁头

网友C:
怕漏电.烙铁头是抗烧型的不要打磨,普通型的烙铁头连续加热就把烙铁铜头烧的氧化了必须打磨才能用,你那个不要打磨因为他在烙铁头上电镀了一层特殊材料,把镀层磨了去烙铁头就报废了

网友D:
一个说的是绝缘要良好,保证安全;一个说的是避免烙铁头氧化、烧蚀,以免沾锡不好。
大致如此吧,也没有将原文看清楚。

网友E:
磨烙铁头,那那个烙铁头就报废了

网友F:
铬铁头上有镀层,如果一打磨就把镀层磨掉了,也就报废了。正常的铬铁头温度在380~400度都能正常使用,但达到420度以上,寿命将成10倍速度的下降。一般铬铁头不可以干烧,如果上面有没有锡层保护,也就一会就烧掉了。
楼主的老师说的是正确的,这也说明他会使用高频新型铬铁。

网友G:
电烙铁的说明书上说使用之前要确保金属套管和烙铁头的电阻是无穷大才能保证不漏电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怕漏电.烙铁头是抗烧型的不要打磨,普通型的烙铁头连续加热就把烙铁铜头烧的氧化了必须打磨才能用,你那个不要打磨因为他在烙铁头上电镀了一层特殊材料,把镀层磨了去烙铁头就报废了
普通型的烙铁头是铜做的,新型的防烧死烙铁头是铁做的他电镀了一层特殊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铬铁头上有镀层,如果一打磨就把镀层磨掉了,也就报废了。正常的铬铁头温度在380~400度都能正常使用,但达到420度以上,寿命将成10倍速度的下降。一般铬铁头不可以干烧,如果上面有没有锡层保护,也就一会就烧掉了。
楼主的老师说的是正确的,这也说明他会使用高频新型铬铁。
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怕漏电.烙铁头是抗烧型的不要打磨,普通型的烙铁头连续加热就把烙铁铜头烧的氧化了必须打磨才能用,你那个不要打磨因为他在烙铁头上电镀了一层特殊材料,把镀层磨了去烙铁头就报废了
普通型的烙铁头是铜做的,新型的防烧死烙铁头是铁做的他电镀了一层特殊材料
谢谢两位!

网友I:
要看是什么材质的烙铁头。铜的烙铁头你不打磨无法搪锡。

网友J:
有的烙铁头是镀锌的,如果把镀层磨去,烙铁头容易氧化

网友K:
有的烙铁头是可以的,有的是不可以的,你要分清是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