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8):
我们公司的锅炉房刚刚坏了一个鼓风变频器,不是原来的品牌的,启动和关闭都能正常操作。
问题是启动炉排的开关就把鼓风的变频器干扰了,启动其它的开关却没有干扰,这是怎么回事啊?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问题是启动炉排的开关就把鼓风的变频器干扰了?
怎么个干扰法?
启动炉排的开关也能把变频器启动?
是不是线有问题啊
这个帖子可以发到变频器论坛里

网友B:
哪里来的这么多干扰啊?应该是其它原因了。PLC和变频器受到干扰的机会微乎其微。

网友C:
只听说过变频器干扰别的,没听说过变频器被启动开关干扰

网友D:
还是查一下接线。你把变频器的电源进线和其他的电器进线分开,单独设置为好。也许干扰是通过PE线传导过来的?查一查线。另外新换的变频器是不是有安装和接线的要求?没有按照指导手册操作?

网友E:
炉排的电机也是变频的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我的一个小徒弟把接线搞错了!

网友D:
哦?应验了那句话:无病不死人。

网友F:
呵呵 正确接线很关键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靠:你这个师傅教育方式还得加强呀
这个会严重败坏师傅的声誉哦
谢谢小笨熊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