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伺服通讯问题

楼主(2012-03-08):
请请教下:我现在用485转CAN口,通过CAN总线与伦茨的9325伺服通讯,可是总是不能接收到数据。
修改参数的时候C0358这个参数怎么都修改不了,无论是用GDC还是用面板。
是不是参数设置有问题啊,有没有哪位大侠搞过的,谢谢啊!

楼主:
没人回答我吗?

网友A:
C0358是节点复位,改称1后马上会变0.还是仔细看看手册吧

楼主:
恩,谢谢哦,这个我弄明白了,
现在我运行时的时候看着C0359表示现在CAN网络准备运行,这是不是说明参数设置没问题了,只是发送的数据格式有问题,从而不能应答?

网友B:
看看,学习一下,听过CAN,也看过CAN总线,只是实际操作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