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探讨】关于《PLC故障,急求解》的讨论

楼主(2012-03-08):
西门子PLC低电平输入,但是现在不该输入的两个点一直亮,输入按钮按了没有反应,其余输入点无异常,有正常输入。
此帖来自中华工控网
解决方案栏目
。
http://www.gkong.com/solutions/solution_detail.asp?solution_id=19666

网友A:
卡点了吧 回复下出场设置看下 然后检查下线路

楼主:
望高手指点迷津
我有点怀疑是输入信号线接地了,但找不到接地点,复位出厂值,怎么复位?

网友B:
您好,请问是西门子200还是?

网友B:
没有强制的话,不接线就亮了说明有故障了;

网友C:
大约是内部硬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