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8):
请问一下三相四线多功能电表怎么读数的    上面一会儿显示正有功      一会儿显示正无功

网友A:
看看说明书上应该有的,可能是循环显示的吧。

网友B:
应该是循环显示的,具体参阅说明书。

网友C:
这个要看使用说明书,按设置来讲,应该可以固定显示你想看的信息。不同的运行模式,不同的显示

网友D:
低压末端的电表看20有功。高供高计、高供低计用到20有功25无功,进行计算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