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8):
一台山特UPS无意间用试电笔一量外壳有电,用万用表一量机壳对零有120伏的电压。因为附近没有地线,所以请问一下各位师傅,不接地可不可以。是不是设备本身有问题。

网友A:
设备没问题得.你的供电系统保护有问题

楼主:
是啊,插座没有地线。插座附近也没有可用的地线。
能不能不接地线使用,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B:
对于使用没有问题,但是对于人就有问题了,没有人喜欢被电,如果这个外壳带电的UPS那个领导喜欢摸一下,那么复杂人员挨批是必须的了,如果是个大领导估计呵呵。。不说了,
就是不是领导对于维护人员也是个威胁,所以还是要把外壳接地好。

网友C:
安全第一,必须接地

网友D:
一定杂接地呀,安全第一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安全第一,必须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