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8):
台达VFD-M变频器,设置三段速,第一段M3,10HZ;第二段M4,20HZ;第三段M5,30HZ,第一,第二段运行正常可以变速为10HZ,20HZ,第三段开关接通,显示为H0,这是怎么回事情?仔细看了说明书设置应该没有问题,搞了几次都是这样,如果M3端子坏了,开关接通应该没有反应才对,请教老师指点,M3端子出现这样是怎么回事情?

网友A:
说明书没看明白
多段速是二进制的,第三段速是一、二端子通才是第三速度
你要第三速度要单个端子运行的话要第三端子接通运行,要直接设定第四速才对!
了解一下二进制
0001第一速
0010第二速
0011第三速
0100第四速
以此类推!

网友B:
呵呵;前面三个开关都闭合时为第三段设定速度;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指教,还以为变频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