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8):
请师傅们帮个忙,我们用的是omron  cp1e的控制器,现在厂里要求用两个按钮开关来加减里边定时器的设定时间,我不会弄请大师们帮忙写个程序截图来看看,谢谢了

网友A:
提示你一下,设定的时间用数据区D,增减时间的话直接对其数据块里的数值进行增减就可以了

网友B:
占2个输入,再加段程序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那个增减程序怎么写的啊,用什么指令增减啊,最好帮忙发个截图我看看,谢谢啊

网友C:
用加减指令试试

网友D:
用INCP和DECP指令对D做按一次加1或减1
归零可以设计两个按扭同时按

网友E:
接楼上的。加减都要封顶和设零点,也就是减到0以后,不管怎么接都只能为0,否则出错。顶也是一样,最高多长时间,否则将会无限加大。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师傅,我试试看

网友F:
用加减指令,对操作数加减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用加减指令,对操作数加减
加减指令要用上升沿,否则按一下如果经历了N个扫描周期,那么就加减N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接楼上的。加减都要封顶和设零点,也就是减到0以后,不管怎么接都只能为0,否则出错。顶也是一样,最高多长时间,否则将会无限加大。
不会无限加大,可能会到9999/ffff(4位,看指令用什么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