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9):
我公司一设备,一电机烧过之后,去修好再重新接上,接触器不吸合,量那中间继电器也只有110V。正常是有220V的,求帮忙。。控制电路如图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控制电路?不说明白怎么给你分析故障。

网友B:
如果可以的话,可不接电机,先检查控制电路。
若有图纸,可根据图纸一步步检查;电压不正常,可检查电源、或电源回路的情况。

网友C:
接触器不吸合,那就是控制回路的问题了

网友D:
查查二次回路,最好配上图啊。

网友E:
还有其他接触器吗,按你说的其他的可能也不吸,控制回路问题,非接触器问题

网友F:
110V 就是零线断了。这个110V是个虚电压。

网友G:
你先给接触器通上220V电压试一试,然后在用万用表查一查操作盘零线和火线之间电压是否合适,就OK了。

网友H:
控制回路断了,之所以有110V,应该是别的变压器电压串过来的

网友I:
控制回路的问题 查图纸慢慢理思路就懂了!

网友J:
遇到这种情况,首先将接触器分离下来,测试接触器 220V线圈通电后,查看是否动作,如果不动作,估计是接触器的线圈 或者接触器自身触点已经损坏。
如果接触器是好,然后逐级检查其他电路

网友K:
控制回路虚接了,所以电压110伏

网友L:
控制回路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F:
110V 就是零线断了。这个110V是个虚电压。

网友N:
同意14楼的说法。

网友O:
按图纸一步一步查下去,是控制回路的问题。

网友P:
引用 网友I:
控制回路的问题 查图纸慢慢理思路就懂了!

网友Q:
不会是烧电机是,热继电器也跳了吧,复位就可以了吧;还有电机烧坏,接触器触点烧坏没,最好检查一下。

网友R:
零线断了!

楼主:
控制电路大致是这样的

楼主:
就一个不吸而已

网友S:
二次回路有问题,热继没复位。

楼主:
零线是不是就是地线啊

网友T:
接触器的线圈回路不通,所以不吸合。

网友U:
是不是热继没复位啊

网友V:
热继电器跳了,没有复位!

网友W:
热元件和停止按钮检查一下

网友X:
非常同意6楼说法,本人经手过几次这样的问题,查控制回路

网友Y:
如果是全部的都不吸合那就得查查控制回路的电源,如只是个别的就换了那个吧

网友Z:
很明显,是控制回路问题,5.6楼都说明了。

网友AA:
先把电源断开,用手按一下接触器有没有弹性,触点有没有烧掉粘住,在看一下热继电器有没有复位,我想可能是主回路中保护电机的某些电气坏了。

网友AB:
110V肯定不会吸合

网友AC:
非常简单的问题,6楼的经验非常足,一击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