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9):
我用的是信杰的XP2-18的一体机  设备出厂后在外面都出现了工作一段时间几天以后 会出现不工作  就是    当旋转编码器(计长度用)量到了后会有一个切刀动作,正常用了几天突然这动作就不来了 怎么操作都不会切刀  手动也不来。用纤维开关也一样。需要重新开电源 重新设置下数据就又好了。然后就是又用个个把天又来次- -  什么原因?是程序原因还是什么?

网友A:
可能是程序漏洞,PLC有时候可以因为电压或者其它原因,这个信号过不了这个点,然后就死了。
我这几天也是遇到一台机,就是机器工作完毕回原点,偶尔回不了,到处查原因都查不出来。这个程序装了几十台都没有问题,就这台机不行,后来通过自己的分析,也许是回原点的程序出了问题。这样就把认为有不合理的地方作了一下修改,这样机器就再也没有出现回不了原点的问题了。

网友B:
楼上说的有道理,可以监控程序的运行、查看故障时的情况,结合具体工况分析检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