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9):
需要一个三位开关(eview mt510T ),第1位: PLC中的继电器1得电,2复位。第 2位:继电器2得电,继电器1复位。第3位: 1 ,2都复位。

网友A:
呵呵;用PLC程序做;

网友B:
就是需要三个开关信号,任何1个三位开关都能行......

楼主:
是在eview mt510T 触摸屏上做三位开关,请各位老师帮忙!

楼主:
请版主帮忙用PLC程序做一个,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C:
用触发器编程应该困难不大

网友D:
写一个数据开关在屏上,然后在PLC里用比较指令,当输入数据1时,一个状态;数据2时一个状态;数据3时一个状态。这种就是多工作模式方法。

楼主:
谢谢版主,很受启发,真是及时雨宋公明。但不知你用的是哪家的PLC?第一条是比较指令吗?

网友A:
呵呵;看格式是松下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