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9):
惠丰1500P 55KW 变频器 开关变压器烧了,侧面标示HFDBC28-6  有此配件的朋友请留言,二手或拆机均可,能正常使用就可以。可论坛留言或发邮件至wangjiehua.2@163.com

网友A:
烧壶开水 把变压器仍里面煮 然后拆开 重饶

网友B:
重饶吧,诂计不好找!!!!!!!

网友C:
可联系烟台的变频器厂家,购得配件。一般是可以提供的。

网友D:
把变压器放里面怎么拆呢
开水起到什么作用麻烦讲解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烧壶开水 把变压器仍里面煮 然后拆开 重饶
这样也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开水起到什么作用麻烦讲解下
变压器是浸了绝缘漆的,开水煮沸一下,就松动好拆了。以前用烤箱加热拆过,用开水煮,想来应该也是个可行的办法,而且不必控温,对绝缘也无损伤,重新绕制时注意烘干就行了。哈哈,不是实干家,想不出这个办法的。

网友F:
真正的高手就是这样的 顶起此方法

网友G:
以前听一高工说起找不到变压器 自己买替代材料按原来规格绕制
倒是第一次听起加热这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