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9):
两台22KW,4极三相异步电动机,使用变频器调速,如何实现同步控制?

网友A:
精度要求不高可以考虑下这种方式,不过具体参数要根据变频器功能来调整,试试看,不行还可以用同步板

网友B:
如果楼主的变频器对电机是一拖一,要两台电机同步运行,可利用变频器的输入控制端子功能,来实现两台变频器的频率设定。即利用增速命令端及减速命令端,利用按钮的通、断信号来增减设定频率。在接通变频器的正转命令后,当增速按钮闭合时,增速命令端得到信号,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按加速时间增加,增速按钮断开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保持;当减速按钮闭合时,减速命令端得到信号,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按减速时间减少,减速按钮断开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保持。利用上述方法再配合继电器就可以进行统调和微调,就可达到多台电机同步控制之目的。

楼主:
1楼主说用同步板控制,请问具体是怎样控制,本人还没有用过,给予指点。看上图所示,用的是外部接电位器调速控制,请问多台变频器可以供用其中一台变频器的+10V吗,然后0V还可以并联在一起吗?这样对变频器的控制电源有没有影响?回二楼:我公司设备是要求二拖一设计方案。而三楼所说的用台达变频器就可以,请问需要设置那些参数?

网友A:
可以共用,从动变频器VI端子设为0-10V电压控制,有些变频器有对应电压频率比例,可以不同频率同步控制,没有这个功能的只能同频率同步控制,具体办法看你用的变频器说明书。两台变频器的控制电源又没直接接在一起,不会有影响,你试一下不就知道结果了,同步板网上查的到资料,利用的是变频器0-10V电压输入控制功能和4-20ma电流控制功能,不知道现在的有没改进。都是用在要求不是很高的场合。

网友C:
如果你要求严格 一定需要反馈,比如起重机上的大车,两个轨道要求同步,他需要使用变频+光电编码盘 实时反馈 调整转速。

这种同步问题,简单点讲,可以机械的手段来保证,比如一个电机拖动两个机构。
如果是多个电机,即使你提供的 驱动电流 电压完全一样,因为电机自身,或者负载情况不同,都难以达到同步。所以多个电机同步 要求高的话,需要加反馈,实时调整。

网友D:
听别人说过用通讯的方式可以做到精确同步

网友E:
要达到同步一定需要反馈

网友F:
使用同步一词不准确,同步是指二台电机轴不仅转速相同,而且转角度也必须在误差范围之内。变频器别说开环控制,就是带PG卡闭环控制也实现不了同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使用同步一词不准确,同步是指二台电机轴不仅转速相同,而且转角度也必须在误差范围之内。变频器别说开环控制,就是带PG卡闭环控制也实现不了同步。
您使用的“相同”一词不准确,转速不存在绝对的相同,绝对的相同即使伺服也做不到。转速相差在一定范围内,而位置相差也在一定范围内,就是“同步”,关键是这个一定范围的偏差有多大,对于变频器一般精度都不高,在加反馈做位置比较的情况下是可以“同步”的。
具体:在两个电机反馈的位置偏差不大的情况下,做“同速”指令,在位置偏差出现一定范围时,做不同速修正,慢跟进快,或快机稍慢等慢机,至位置偏差为0,总之要加位置反馈,如以绝对值编码器更佳,位置不受变频干扰与停电影响,而实现同步。
案例很多,集装箱吊机双吊钩就是。

网友G:
我们也做过很多大跨径门机同步,都是绝对值编码器+同步控制器,到变频或PLC+变频,做同步纠偏控制,成功案例很多。
上海精浦机电--绝对值编码器专业应用。

网友G:
这是介绍变频电机同步如何选用编码器的帖子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00391

网友H:
可以通过加装编码器进行反馈,使得精度更高
个人技术空间:
http://hi.baidu.com/zh316390410/home

网友I:
可以用rs485,光纤,是两台变频器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