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9):
最近用到松下中断,发现在中断子程序中不能使用定时器功能,
不知如何能实现在中断子程序里延时一定时间后才返回到主程序的功能?

网友A:
用强制循环并在循环中喂狗。

网友B:
可以延时!中断有专用的定时器!

楼主:
今天用了强制循环还是不能实现请教Kate能否贴个实例程序看下。

网友C:
可以延时!中断有专用的定时器!???不行吧!中断只扫描一次的,专用定时器是用作触发中断信号的,你PLC一定没有学习好!半桶水!

网友A:
“如何能实现在中断子程序里延时一定时间后才返回到主程序”
虽然我不清楚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既然你是这样提的就一定有你的理由,所以我们还是从PLC的工作原理说起,当扫描到子程序里面,无论子程序有多复杂,总是扫描一遍后就回到主程序直到主程序结束,这就是一个扫描周期,所需的时间大概是毫秒级,然后对输出刷新再读取输入影像重新开始扫描;你想在子程序里多停留一段时间,无论用什么定时器都不能阻止其从子程序正常返回,所以必须用强制手段,在子程序中让它扫描到某一步时又GOTO到某个起点,如此反复形成循环,在循环中构建你的判断条件,条件满足后就退出循环继续往下扫描,这样就能实现你的愿望但是势必大大延长了扫描周期,所以必需要在循环时喂狗否则PLC就出错。
这个办法对任何PLC都通用,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扫描周期未结束之前,PLC对所有的输入端口状态变化均“视而不见”,所有的输出端口状态都被“冻结”!在应用中必须要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

网友A:
用这个办法时还希望输出端对输入端能够及时反应的话,只能用“立即”指令,但是松下PLC我本来用的不多,也有十几年没碰到过了,有没有立即指令我不太清楚,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其实想要在直线或圆弧插补过程中能够由外部信号
控制暂停和继续运行,本来想用中断,现在大家看是否有其他办法?

楼主:
今天上午经过2个多小时的反复调试,问题终于解决了

网友D(2012-07-05):
怎么解决的
楼主怎么解决在中断中用延时定时器的?分享下

网友E:
松下PLC(FPX C60T)中,中断程序中,中间继电器有置位,能否在主程序中把它复位!

网友F(2016-03-23):
我就是不会用这个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