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9):
因为原来是做电气设计行业,现在机械设计也要做,原来设备电机是1.1KW的,现在新开发了小一号的设备,比如我选0.75KW的电机,但是0.75KW的电机,如果扭力不一样的话有多种选型,不知道具体有没有什么公式计算。

网友A:
9580*(0.75/额定转速’)

网友B:
马达功率及扭矩计算一直是个头痛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马达扭力计算很简单:功率P=F*V;其中F为牵引力,V为速度,你选输出轴的外径数据,就可以根据电机额定转速算出速度,从而计算出牵引力,需要转矩你就根据半径即可算出来
能不能细细说来,功率是0.75KW,出轴大小为直径35mm,轴的转速是7转每分钟,速比差不多1:240,那0.75=F*7吗?算出牵引力F后怎么算出它的扭力啊?谢谢!

网友B:
这个问题太头疼了,光是说公式解决不了问题,最好是用实例来算一下

网友D:
转矩的选择最重要的是按照机器的转矩要求来选择,要大于机器的转矩才可以

我来想想具体是怎么算的,好久不用了
比如说一条传送带,有了输送带的拉力,输送带滚桶半径,FD=T,这是机器要求的最低转矩,直接除于减速机的减速比就是源动机(电机)要求的转矩,至于马达的转矩就按伍工的工式计算就行了
我记得是这样算的,希望我没有记错.....

网友E:
这个单位怎么换算出来?

网友B:
我为这个问题也困扰了很久了,到现在也没有结果。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马达扭力计算很简单:功率P=F*V;其中F为牵引力,V为速度,你选输出轴的外径数据,就可以根据电机额定转速算出速度,从而计算出牵引力,需要转矩你就根据半径即可算出来
能不能细细说来,功率是0.75KW,出轴大小为直径35mm,轴的转速是7转每分钟,速比差不多1:240,那0.75=F*7吗?算出牵引力F后怎么算出它的扭力啊?谢谢!
先计算出电机在出轴为7rpm时的转速:7X240=1680rpm,再计算出电机在此转速时的转矩:M=9550X0.75/1680=4.26N.m;然后计算出输出轴的转矩=240XM=1022.4N.m,然后再算这个扭矩产生的力FXL=输出轴扭矩计算出牵引力(此计算认为是匀速牵引力,加速情况需要考虑加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马达扭力计算很简单:功率P=F*V;其中F为牵引力,V为速度,你选输出轴的外径数据,就可以根据电机额定转速算出速度,从而计算出牵引力,需要转矩你就根据半径即可算出来

 能不能细细说来,功率是0.75KW,出轴大小为直径35mm,轴的转速是7转每分钟,速比差不多1:240,那0.75=F*7吗?算出牵引力F后怎么算出它的扭力啊?谢谢!
先计算出电机在出轴为7rpm时的转速:7X240=1680rpm,再计算出电机在此转速时的转矩:M=9550X0.75/1680=4.26N.m;然后计算出输出轴的转矩=240XM=1022.4N.m,然后再算这个扭矩产生的力FXL=输出轴扭矩计算出牵引力(此计算认为是匀速牵引力,加速情况需要考虑加速度)

谢谢你,高手

网友G:
看似简单问题,确经常碰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