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9):
用CAD移动命令,两条线老是重合不了,放大后,还是可以看见分开了,求教各位大侠,这个怎么解决啊?

网友A:
你打开自动捕捉了么?用的什么版本的CAD,有的版本的CAD存在定位不准的问题

网友B:
用对象捕捉试试,应该能重合

楼主:
用2008的,自动捕捉都打开了,放上去后,两条线就是没完全重合。是不是要更改鼠标移动的数值大小,还是咋整呢?

网友C:
打开捕捉,或者右击捕捉,进入设置,设为捕捉全选。这样所有的点都能捕捉到了。

网友D:
保存,关闭再打开看看,有些时候时会出现这种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