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0):
一个项目,要用到四轴,不知道是用FX3U+1PG,还是用FX2N+4PG好,我是说性价比,四个轴只是简单的控制,不做插补或者圆弧,或者大家还有什么别的方案没有?

网友A:
如果是简单的控制,可以考虑一下用信捷的

网友B:
还4PG,那有这个
用FX3U加一个1PG吧,成本要比4个1PG低,编程也简单

楼主:
写的不是很清楚 是4个1PG 谢谢楼上

网友C(2013-01-21):
直接一个4PG就可以解决了  我现在有4PG  里面带主机  可以不用再另外配主机了。可以联系我!13699855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