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麻烦啦!!!

楼主(2012-03-10):
我把DRVA指令写到三菱继电器型PLC里面去了,造成红灯和所有接近开关指示灯闪烁,24v只有l5V左右不定跳动,现在清除也不行了。

网友A:
清除PLC存储器;

楼主:
开关我关了!清除也不行!里面的12V只有5~6V之间跳动!5V的在2V之间跳动!

网友A:
呵呵;如果你没有拆开自己乱搞,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PLC这种内部是没有12V的;

网友B:
虽然我没用过该指令,但也觉得将PLC运行开关 置停止位置后,可以停止输出(或修改程序)。

楼主:
电脑也连接不上了……

网友C:
我觉得你查下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电脑连不上,那就不是DRVA指令引起的原因了;
硬件有问题了;

网友D:
plc坏了吧内部输入输出接口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脑也连接不上了……

那得先把这个问题解决

网友F:
你继电器的PLC,用定位指令干什么

楼主:
伙计啊~家里PLC好几个!搞错嘞~~~

楼主:
谢谢大家,现在搞好了

网友A:
最后把PLC内存清空了吧?

网友G:
接近开关的电源用PLC的试试

楼主:
我把开关电源那个PC52O,换成PC521后电压不动了马上与电脑连接后清内存再换回pC52o,谢谢现在一切正常。

网友H:
应该是PLC内部硬件问题

网友I:
PLC恢复出厂设置看看

网友J:
看起来的感觉怎么那么惊险?

网友K:
还好,有惊无险!

网友L:
PLC库存还这么多?呵呵,换乱了

网友M:
楼主,你PLC是继电器输出用定位指令啥意思?定位指令得选用晶体管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