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E7故障PUF

楼主(2012-03-10):
保险,模块没坏,说明书说是保险断了,偶然能正赏能用,代换过是驱动板的问题。想问各位大师,保险两端没有接线到驱动板了,它是什么原理检测保险熔断的?从那入手维修?

网友A:
快熔安装在下桥臂,3相。触发板是利用3相桥臂电位与直流负母线的电位差来检测PUF的。压差为零代表快熔OK,超过0.6V则PUF。3相检测电路并联,低电位=PUF。根据你的现象描述,如果电压反馈插头(插针,IGBT触发线)没有接触不良的话,可以确定触发板坏。触发板的维修,如果你是大中企业呢,不建议你修,因为得不偿失,没什么好处。如果是私企或个人呢还可以锻炼锻炼。

楼主:
谢谢了啊!这个是给别人修的,后来发现负地和驱运那有一路检测电路,是一个贴骗电容漏电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