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PUF故障

楼主(2012-03-10):
一台安川E7 22KW上电显示PUF故障,说明书是保险熔断,查模块,保险完好,偶尔能正常工作,经查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想不明白驱动板是如何检测保险熔断的,保险是经负电源到模块负端的,保险二端没有线连到板上,维修无从下手,是什么原理?知的朋友说一下?!谢了!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直流回路继电器坏了,或者直流回路继电器驱动电路有问题,有的变频器继电器坏了也是报这个故障!

楼主:
谢谢了啊。那机已修好,是检测电路的一个贴骗电容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