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0):
面板,端子控制都不行。恢复出厂也不行。

网友A:
如果是面板或者端子控制的,接线和设置都没有问题的话,变频器需要专业人员去维修了。

网友B:
应该是坏了

网友C:
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D:
已有高手回答你了。

网友E:
除了不能停机其他的功能还能否有用

网友F:
能否说详细一点,变频器是别人配好线路的,自己是使用者,还是自己配的线路,参数是如何设置的

网友F:
运行键 ■当功能代码P0001的值为0时,变频器的运行/停止由键盘控制。按下该键,启动变频器。

停止/复位键 ■在用键盘控制时,按下该键变频器立即发出停机指令,变频器按设定的减速时间停机。
■在用端子控制或串口通信控制时,若STOP键有效时,按下该键,停止变频器。
■在故障状态,按下该键即可退出故障状态(若故障未排除,则不能退出)。

网友G(2012-05-28):
出现该情况极有可能控制板,或键盘再就是键盘线坏了 ,没有其他的了,我这也有一台,也是这故障,最后查到是厂家参数掉了,纠结的要死,就连厂家都没得卖

网友H(2012-07-05):
上次也碰到一台同样的故障,好像是龙格,22KW,搞来搞去都不行,参数,输入,cpu,都试过了,还是不行,后来突然发现有个减速停止和自由停止切换的参数,调成自由停止,就好了,改成减速停止,就停不行。也不知道是那里的毛病,假如是一样的毛病,改改看,如果可以告知一下,当成经验,否则就是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