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0):
我有一台欧姆龙CQM1-PLC,ERR/ALM指示灯长亮,和电脑连接以后PLC面板上的COM2指示灯闪烁(RS232通讯)是否正常?
改变通讯地址后ERR/ALM指示灯闪烁。拨码开关设置3.4.5ON对不对?

网友A:
先量一下电池是否还有电;

网友B:
用电脑连应该有出错提示

网友C: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