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0):
新的三菱q04udhcpu 上电后ERR指示灯闪烁,而且电脑与cpu通过usb线通讯不上,是什么原因?
请各位老师赐教,谢谢。

网友A:
刚上电错误也正常,因为里面还没有程序、参数设置等,USB线要先装驱动才能用

网友B:
新的是这样是正常的;

网友C:
新的这样是正常的

楼主:
谢谢大家,usb装上驱动后能用了,装上程序后,错误指示没有了。

网友D:
学习 要是我遇到了 肯定也抓瞎 呵呵